清华同方LM2230WTP维修过程,,,

楼主(2012-06-24):
今天维修了一台清华同方LM2230WTP液晶显示器(带电视功能),过程比较简单,遭遇很好玩,写下来供大家参考借鉴.
故障现象:黑屏,无任何显示,     检查结果:高压板坏了     处理方法:换通用型的高压板
奇怪现象:换好后连接在我的台式机上试验,显示器画面一亮一灭,就是亮起来刚刚能看到画面还没看清楚马上就灭,反复几次后进入关机状态,起初以为是分辨率或屏幕刷新率可能不对,但是反复调整也还是一灭一亮的;没办法,换了一个笔记本的VGA输出信号,可以正常显示,为保险起见,又换了个别的台式机,也能正常显示,就在我自己的台式机上不行,陷入困境了.........
鼓捣半小时后发现驱动板到屏的排线有点松,固定后,突想会不会是它闹的妖呢?换到我的机器上居然好了,但是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
多种情况造成,可以说楼主倒霉透了

网友:
咱们做维修的就是要细心,有的时候往往就是个小问题查了半天。

网友:
确实倒霉啊,今天早上再次接上我自己的台式机,毛病重现,但是进BIOS没问题,估计还是显示设置上有问题,大家说呢?

网友:
清华同方这款老机器,电源板检查了没有?12V、5V滤波电容必须全换,另外电源插座引脚要补焊。。

网友:
感谢大家,原因搞明白了,其实是这款显示器支持的分辨率低,我用的电脑装的是WIN7系统,开机时按F8选择用低分辨率启动就正常了.台式机也能正常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