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线会引起系统速度暴慢吗?

楼主(2012-06-24):
刚刚给一个顾客的机子做了个系统。但症状原因感觉还是很奇怪。

首先是进他原来的系统,没见桌面就弹出对话框,XXXX写入缓存失败,点完一个又出一个。于是重启直接做系统。用光盘进PE,根据顾客要求把所有盘都格了。但问题又来了,启动PE的时候,到滚动条那步,滚动条大约一分多钟都没动,这时候我脑子里就感觉可能是硬盘坏道。因为之前见过太多因为硬盘坏道进不去PE的情况。我还以为PE进不去了。过了一分多钟才开始滚动。进了PE,在PE下直接运行GHOST安装。走了一大半,突然不动了。然后报错。确定,关闭GHOST后发现在PE里已经看不到硬盘了。这更坚定我认为硬盘有坏道了。因为之前也多次遇到过GHOST一半,进不去,然后整个硬盘丢失的情况,多是硬盘坏道原因。重启进BIOS也侦测不到硬盘。

一般硬盘有坏道在BIOS里应该还是能侦测到的。于是打开机箱,把硬盘数据线、电源线重新插拔。重启好了。做系统,也能正常做进去,没有问题。在系统安装过程中的DLL文件恢复的步骤,看速度一般可以看出顾客硬盘的大概速度快慢。这位顾客的硬盘确实稍慢一些,但还不是我见过最慢的。应该说还行。可是重启进系统。完了。

虽然各项操作,软件运行都没有问题。但是速度那是一个慢。随便打开一两个软件,基本会慢到卡死状态。CPU是塞扬420,内存1G。虽然说配置不算高,但运行XP不至于开机就慢到这种程序。说它硬盘速度慢吧,我以前遇到过硬盘速度比这还慢的,也没至于这么卡。

管他呢,顾客没提出什么异义我也就不说啥了。给他做一键还原备份。进入GHOST备份界面的时候,GHOST提示某个分区未正确卸载,是否继续。点继续,也能完全GHOST备份。但速度也很慢,8分多钟。而且,既然提示某分区未正确卸载,一般重启进系统的时候会出现磁盘扫描,但做完备份重启并未出现磁盘扫描。

综上所述,从迹像来看,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是硬盘有坏道造成的。但是如果是硬盘坏道的话,怎么会造成我第一次GHOST系统的时候走到一半突然硬盘丢失的情况呢。而且进BIOS也看不到硬盘。更何况如果是硬盘坏道引起的话,重新插拔硬盘数据线与电源线肯定不会解决的。所以,单从这个情况来看,我又有一种想法,会不会是硬盘线有问题呢。那么硬盘线有故障,而硬盘没有故障的情况下。会不会造成这种虽然硬盘能正常使用,进系统,运行各种软件,但速度暴慢的情况呢?

补充内容 (2012-6-26 09:15):
看到朋友们的回复也是倾向于硬盘,如果是坏道原因的话,那么为什么会第一次GHOST走到一半就报错,第二次却能顺利安装呢?

网友:
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怀疑有坏道干嘛不用MHDD等软件测一下?
在这里空想有多大意义呢?

网友:
装系统到一半就终止就会出现认不到盘的。。。不过可以屏蔽掉坏道的。

网友:
因为是上门服务,扫描坏道很费时间的,所以一般就不会帮顾客做坏道扫描或修复了。

网友:
线一般不肯能 硬盘吧

网友:
最好用 MHDD 检测下 一边走到 百分之20  没坏道的话 做系统没问题  。。。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是硬盘的问题,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一般是硬盘,内存…有一次我也都换过不好,拔啦电池就好啦…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有问题,线出问题可能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