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3经典笔记本维修,一个10电阻惹的祸

楼主(2012-06-24):
三星R453经典笔记本维修,一个10电阻惹的祸

故障:客户称机器开机进系统蓝屏,XP系统运行过程有时黑屏,有时死机,总之故障挺多。听了这么多故障真是不知道怎么下手维修。于是开机拷机测试,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桌面上的图标全变花了,只是图标变花了,其它正常,外接也是。客户老催,于是回话是显卡故障,要订显卡,得等几天才行,先把客户推走,拖延点时间来看是什么问题,因为机器太多,比较忙,客户在这里催着搞不成事。因为刚好要订芯片,所以一起就发了个芯片回来,但也怀疑可能是系统问题,是不是中毒了,因为只是图标花而已,打个机器上照片不花,让小弟把系统搞了一下,没有重装只是处理了一下,小弟说还是不行,感觉不好搞,于是就放那里也没有时间搞,芯片到的时候我不在,等我回来完了,小弟真把显卡给摘下来了,我晕,给客户说显卡只是把客户先支走,他没搞明白我的意思,还真当成显卡问题了。因为三星的板了感觉做BGA不好搞,本来是亮机器搞也有风险。这下只有硬着头皮搞了,新的显卡换上后,一开机电流3A多,完了,有短路,显卡发烫,与原显卡对比一下,新显卡多了一个电容,不是知是不是这个显卡有问题,拆显卡,把原来显卡换上,机器不亮,电流1.3A,上不上内在,电流都差不多在1.3A左右,没有跳变,心想完了,估计内存没过,这下完了,机器还搞不亮了。真是要疯了。测北桥上有4个电容短路,是不是北桥也坏了,找了一个拆的北桥,装上,晕也是一样的那几个电容短路,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正常的,测了一下原来拆下来的桥不短路,上电电流还是1.3A跟以前一样,测了一下,所以有供电,也正常,用试波器打了下时钟芯片也起振了,感觉RST信号也有了。

三星主板上有DEBUG插槽,于是飞线上去,开机机器跑码了,一接屏竟然亮机了,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亮机了,于是装机,进系统掉机,晕,开了几次后竟然又加电无显了,电流在1.3A,再飞线上去,DEBUG显示00 时钟复位都有了,为什么不跑码了,怀疑BIOS,于是刷BIOS还是不行,放了一下,有时间了再看一下,一开机竟然又跑码了,接屏亮,觉得很怪,发现只要是热开机就有会出不跑码的情况,如果放一段时间再开就又好了,

BIOS芯片8PIN 供电正常,1PIN 如果能跑码的时候,DEBUG卡走代码的时候会1.6V-3.5之间跳动,开机瞬间是1.6V 如果不跑码的时候,开机瞬间也是1.6V ,但过一会就是3.5V没有跳动。感觉片选信号是正常的。北桥换过了,AMDCPU也换过了,难道是问题出在SB700的南桥上面,有很多人说这个桥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不行的话,把它也给换了吧,后无意间测到U117PIN R679的电阻,图上标的是10K测却是无穷大,这个电阻是压在BIS电池下面的,拆下后电阻断成两截一般三得的机器BIOS电池都是粘在主板上,并且还粘的很紧,换这上电跑码,返复度了20次都正常。上硬盘测试XP滚动条处掉电,BIOS里边设置一下硬盘模式后OK .拷机一切正常。

网友:
行,最后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最后搞清机器的原始故障了吗?

haomoney168 -2 山寨

网友:
给力,三星的板子做了这么多次还没费,真的是不简单!用的啥BGA啊?

网友:
三星的板这样整都没事. 真是神了.
同意楼主

网友:
机器要是压多了 根本静不下心来修机器了 楼主抗压能力较强 换做是我 早就慌了

网友:
我店里的一个兄弟在一块板子上换了5个桥 终于好了 要我 估计没耐心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一样。如果机器压多的话很烦很烦

网友:
和你感觉差不多,BGA多做几次还不行的话,信心就不足了。

网友:
好经验 要细心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  我修三星就三板斧  不行就叫客户换版

要是在市场干 这样早黔驴技穷了 其实我和你差不多 呵呵

网友:
无意间也能找到,LZ人品太好了

网友:
无意也可以找到这么小个电阻  神奇

网友:
没有说徒弟吧

网友A:
真细心,,DEBUG插槽是什么东西的,我没听过的

网友:
能查到这个故障我也只能说佩服了,不过也要点小运气不然要修吐血,恭喜

网友:
说的一点也没错,自从开了点也没怎么研究过线图呀,也没好好的跑过线路了唉,每天忙的饭都吃不上。。动不动就BGA,动不动显卡,要么就是一些换屏,换灯管,换高压条,换硬盘,换键盘,换IO,换待机芯片,换开关,换电容。。。最后换板

网友:
hold  是神马信号啊?  那个电阻坏了导致这个电压无致使的问题! 但是冷机 为什么电阻不在了还可以开机呢?

有些问题很难解释 我们只需要知道是电阻坏了就OK

网友:
开机进系统掉电,能开第一次,不能开第二次,是最头大的事情了!

网友:
这个时候应该查不开机的条件了吧

网友:
三星的板子,做BGA真的要很小心呀

网友:
上次搞了个三星R23主板变形了,费了,三星的板修得心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细心,,DEBUG插槽是什么东西的,我没听过的

连接“DEBUG”卡的地方。

网友:
三星,伤心哦。
板子和ASUS的一样。容易变形。

网友:
描述的不清楚     幅度跨得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