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屏真够差的

楼主(2012-06-24):
今天收到一个LG1934的显示器,屏亮一秒后黑,指示灯正常,拆开后,逐个测灯管,发现有一个坏,拆屏,结果发现坏灯的远端线一碰就掉了,拆开重新焊好,故障解决。线也会断呀,没见过这么差的屏,屏上还印着群创。

网友:
标题有问题哈.标题说LG屏..进来一看是群创屏..用的时间长了..一开始可能是破了点皮..慢慢的线就烤烂了..

网友:
感觉很正常 没什么打不了的啊  那个产品也有缺陷

网友:
群创屏= =。 好属性啊, 修过的显示器。百分之40以上基本都是这屏幕

网友:
有些屏一拆就会坏很多东西的,不可以为硬的

网友:
群创的屏就是这个通病,我们做维修的应该要感谢富士康呀

网友:
灯管线脱焊的多了,有这问题我们做维修的也好啊。不然都不坏,我们就没饭吃了。

网友:
高温烧的,很正常

网友: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修过很多了

网友:
灯管两端的温度都很高的所以也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