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关于电阻的。

楼主(2012-06-24):
本人属于新人,本人在书上看到,笔记本主板中的普通电阻,小电阻起到供电作用,大电阻起到信号传输作用。
但是本人在论坛里见高手发的帖子里写的是,大电阻是供电的,小电阻是信号传输。
难道是书印错了,还是高手发帖时打字失误了?特此请教。

网友:
直接对照电路图看。这个不一定谁对谁错

网友:
一般来说 小电阻是信号吧

网友:
估计用词歧义,一个外形大小 一个是电阻值大小吧

网友:
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
           一般来说,这个并没有一定的概念,并非有严格的规定,但从通俗角度来讲,小电阻一般是用来供电,大电阻起信号传输的,因为用作供电时,需小电阻提供限流的作用,故上拉电源必须接阻值不是很大的电阻,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保护后级负载,当后级短路负载过重时,此时就需上拉电阻来进行限流,从而抑制后级的大电流的形成,二则是因为功耗的原因了,因为若供电使用的电阻过大,同时也决定了此电路的失败性,因此大电阻形成的功耗就更大了,这样使得此电源会浪费更多的功耗在电阻上,而负载的功耗是个定值,故取电阻越小电源作用在负载上的发挥越充足,而不是把功耗浪费在一个产生不了实际好处的电阻身上。
    至于大电阻,这就更决定了其在电路中的作用,因为主板主要应用的是数字电路,即COMS电平,信号只存在两种状态,不象TTL电平那样,故很多信号都为0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当状态0为一个定值的话,就体现出了信号电路中大电阻的作用了,即会使得此电路中的电流无穷小,因为电压一定,电阻越大,电流越小,这样就更加节省功耗,毕竟笔记本无论任何设计都是为了追求功耗,更加保持了信号的纯正度,因为信号是不需要带负载能力的,即不需要存在电流,同时也能不影响上拉电源的稳定性,故必须使用大电阻更加完美。

至于楼下所说的小欧姆电阻也走信号,那是因为此类电阻在电路中走的并不是电源部分的信号,而是设置类的信号,设置类的信号则就各有不同了,补偿,偏置,箝位,延时,振荡,设置等,故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小阻值型的电阻来达到补偿偏置等的作用。

网友:
电阻只能电路来看了,不同厂家做的板不一样的

网友:
不能绝对的定论,也是看情况的
小的电阻使用在供电上,一般起到保护的作用,像芯片周围,南桥的周围的电阻,排阻,都是走信号的,阻值一般是22Ω,33Ω等等,
大阻值的电阻在供电中,比如串联分压,前一个使用的较大,后一个较小。
还有些作用是限流,使电压转换成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