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装好有吱吱的声音,且引起保护(在线求助)

楼主(2012-06-24):
换19寸灯管,换好灯管后和反光玻璃嵌在金属边框内,接高压电路引起保护。拆出灯管(连支架)出到外面用高压板测试可以点亮,但点亮后用反光玻璃嵌压在出问题的灯管支架上(接触面为支架两端的橡皮保护套上)发现靠近灯管次头部分有吱吱的声音。如果此时重新开电源,高压开始保护。
求助
付吕剑武
绝缘没有处理好

网友:
灯管管脚虚焊了。检查一下,加焊。
同意楼主:
5.0
为你开心
同意楼主:

网友:
没包好在漏电,

网友:
这还用问吗,灯管打火啊。没焊好啊,有可能压到线头了

网友:
这一般都是焊接技术没到位,虚焊导致的,,,灯管两端热缩管,橡皮套是否处理到位,,,,
同意楼主:
5.0
cthsdxp
同意楼主:

网友:
没焊接好,绝缘没做好!

网友:
奇怪,拆出灯管(连支架)出到外面用高压板测试可以点亮

网友:
焊完后绝缘没做好,要用热缩管套一下

网友:
两边的焊接没有用隔热管 漏电问题

网友:
要么就是没焊好,要么就是你的绝缘没做好。仔细检查下

网友:
1绝缘没做好2焊接有问题3重要的一点是灯架绝缘不好。

网友:
把灯关管连线换成新的,接头处要圆滑,在用热缩管套上,就成了。

网友:
漏电了,做好绝缘再测试吧,否则,有可能造成严重短路烧坏其它元器件

网友:
观摩学习下,烧了就好了,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啊

网友:
不用说 绝缘不好 高压和支架打火

网友:
听到两头有声音,都是灯管引线没焊好或绝缘没处理好,新手最容易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顾客拿到别的地方换的灯管,没几天又不亮了,拆开来看,把电源烧坏了,我换新电源板上去试,灯管插座都打火了,拆开来看,灯管都糊了,换了一条后,另一条吱吱响,取出一看,没焊好,取出时线已经脱出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灯管是不是上面两根平行,下面两根平行放在一起的那种,如果是的话。那就是灯管上的透明的胶圈没有套上去。这样灯管就会在电场的作用下振动,就会发出声音。当然也可能是漏电产生的电流声,这个就是灯管两头焊接的地方没有做好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