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BGA怎么调温度最好?

楼主(2012-06-24):
(图片)

网友:
上下最好不要超过270

网友:
在论坛上搜一下吧

网友:
现在的BGA台不是有一个可以自动生成温度区线的功能吗,我现在用的就是用它自动生成的,先分别用有铅的主板取下芯片生成有铅的区线用来以后做有铅的芯片时用,用无铅的主板取下芯片保存后用来做无铅的主板

网友:
没用这么高级东西哦,不知道问题售后呀

网友:
推销员吧,呵呵

网友:
最好就是能取下、焊上芯片而不损伤芯片和电路板!!因使用条件及风嘴等的不同,实际使用温度需要自己测试!

网友:
哦 我觉的也是要自己慢慢调试  每台都有误差的  使用环境也 是不一样的

网友:
里面有好多种设置好的曲线供你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