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19寸问题

楼主(2012-06-24):
第二次发贴
当然捡重点的说 客户拿来一19液晶 牌子是长城的 开机没有问题 过半个小时左右自动断电 按键灯也不亮 再按开关键亮将近三秒就灭了 再多重复几次就可以开机用一断时间 反复这样当然这都是客户说的 拆机测量5V 15V都正常 灯灭的瞬间测量电压没有太多变化也就零点几伏的左右的变化 驱动板上5V 3.3都正常 像这种问题没有思路 灯管问题也可能 但我感觉最大问题还是电源板但是是电源板那块?? 求解决中 请各位大哥披建披建
至少说换板子的还请口下留情 指出具体的原因就行 谢谢

网友(点评):
换掉驱动板上的电解试试,要换质量好的电容。

网友:
我觉得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目测一下,可能是高压推动管有问题了,要不就是高压的PWM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怎么可能是高压板和灯管呢,黑掉的时候灯都没亮了。驱动板的可能性最大,楼主可以换驱动板试下

网友:
可能是元器件老化引起的!你换个板试试看,如果是驱动板问题,你看下驱动板,几个供电的管子和管子旁边的二极管,电容看下是否正常

网友:
这些长城的液晶大部分都是由驱动板上的小电解出问题,全换掉基本就能修好大半。以上纯粹本人经验之谈,仅供参考。

网友:
换一下电原开关若故障依旧你就换一下驱动板。估计是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说来说去 大概我没有说清楚 按键电压都正常 开头键换过 换板是唯一的选择么 想挖出点深度啊!

网友:
此机若是用外接适配器的,可更换驱动板电源接口处的12V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想要的精彩怎么没有 出现?????

网友:
是不是现在维修除了屏不坏,直接代换都行了???那维修还有什么价值可谈

网友:
型号都不说,就这样来问答案。还要有深度的。

有深度的就是直接换板好了。

网友:
万不得一 去保护~~~~ 第一次去保护 !不灭了 ! 知道用不长 我也不知道我这是出自什么心理! 论坛有被顶得很火的就是去保护的结果 希望不要出现那种结果。。。。。。。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