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跟收款机连接问题,电脑网卡坏了,换了个usb网卡,不通

楼主(2012-06-24):
电脑网卡坏了, 因为pci插槽安装监控卡了,所以只能用usb网卡, 安装usb网卡后,不通,电缆还是没插上,  网上邻居里面可以正常找到usb网卡,,电脑是 2000的系统,网卡也是装的2000的驱动, 网线正常,网线没问题,。但是 插在usb网卡上面不行,网卡灯也不亮, 求解答啊, 网线我是 压法也正确,一个 正常压的,另一头,橙和绿 倒换,。 网线没问题,    我用的是 普通的usb网卡,  20块钱进的,。 哪里的问题啊?? 是网卡孬吗? 只有123 6。。     求大家交我个办法怎么解决

网友:
是不是取款机网口有问题

网友:
把坏网卡摘了,试一下

网友:
直接连局域网号用吗?拿个路由器去测试下。

网友:
根据楼主所说,好像是水晶头有问题。做错线 了。

网友:
不同类型设备的水晶头两头应该是一样的。同类型设备相连才是两头不一样的做法。
modem和路由器相边的网线都是一样的头呢,属于不同类型设备。

网友:
楼主网线是连接电脑和交换机,还是电脑连接电脑?连接modem?

网友:
算是电脑连接电脑吧,      一头是 收款机(收款机就是电脑)  另一头是电脑, 网线就是应该 1正 1反, 没错的!!

网友:
驱动没打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