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100 开触发,B+跳变

楼主(2012-06-24):
一台联想天逸100,接机后接上电源后,本本上电源指示灯不断地在闪.拆机后,发现B+电压在12V到17.2V之前不断变动,3.3V和5V待机电压也在不断跳动.更换MAX1999无果.后断来3.3V后级,发现3.3V和5V正常了,B+也到了17.8V左右.现在重新接回3.3V,把网卡,EC和南桥都拆来了.但还是B+,3.3V和5V又在不断的跳变.要这请问大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谢谢!(注:3.3V和5V的复合管4912都更换过了)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不是是保护隔离的一个电感虚焊了,加焊下OK了

网友:
这是线性电压带不起负载。当然跳了,不是后级问题是前级的问题啊,检测3V   5V的LDU升压电路

网友:
仁宝的机器不是这么修的,19V有问题,点火回路保护。有可能是隔离保护的管子坏了。

网友:
保护隔离.......出问题了

网友:
还在努力中,希望有结果后才上来

网友:
的确是仁宝的板子,建议楼主看看仁宝点火回路的文章,对你修机器有帮助。

网友:
正在努力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