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Gateway Z07 掉电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6-24):
笔记本 Gateway Z07 掉电  笔记本维修
型号:
板号:DA0Z07MB6E0
故障现象:开机2秒掉电
维修过程:接入可调电源待机0.009V,触发后2秒掉电。电流能上到0.4A掉回待机,能再次加电。
取下主板目测没有明显腐蚀,也没有被维修过。测试各组供电电感对地阻值基本正常。
裸板上电,电流到0.3A左右掉回待机。
此机采用AMDRS690平台
AMDRS690平台显著特点是北桥集成高性能ATI显卡.所以北桥和CPU也是比较容易坏的。

取下CPU电流上到0.1A左右掉电。由于掉电非常快,只能触发一次测试一个电压。直接从开关脚焊根导线方便开机。
测量发现B电压不能够产生。

PQ26PQ21G极只有2.V,明显不正常。追查其由来

MAIND的作用是打开开机后的电压,由EC发来的MAINON控制。
MAINON为低电平时PQ22处于截止状态。由VIN分压出8.5V左右的电压将:+3V+5V+1.8V+1.5V+1.2V +NB_CORE同时拉低,使MAIND成为低电平,使得35V不能输出。 MAINON为高电平时,PQ22导通,使后面的:PQ18PQ15PQ11PQ7PQ20PQ14PQ9都处于截止状态。让+15去驱动MAIND,顺利输出35V电压
实测MAINDSUSD均为2.VPR691脚的+15V也只有2.V,很可能+15V也没有产生或者被某处拉低。
追查+15V由来:
此升压电路是利用电源芯片的脉冲波来完成升压的。+5VPCU通过PD12PC90充电。当RT8206的上升沿到来时,与PC90上的电压叠加,RT8206的下降沿来临会将PC90放电。  然后从PD12输出,通过PD13PC88充电,RT8206的上升沿到来时也会与PC88叠加通过PD13输出约15V的电压。
断开PR186PD13的第一脚有13V的电压,说明升压电路工作正常,+15V被某处拉低
+15分别去了以下几个地方:

分别断开各个上拉电阻,当断开R38+15恢复正常。上电不掉,且有跳变,外接能显示了
那么故障就在屏供电路。取下C38,补回R38正常亮机。此机修复。
由于本人能力有限,文中可能存在疏忽和谬误,恳请各位指正。

网友:
您非常老练 学习了

网友:
无锡易修 -10 你看看电路,如果只是C38坏的话可能拉低15V.

网友:
高手啊,,学习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C38是明显击穿还是阻值偏小

网友:
思路清晰! C38应该是漏电了吧 没有完全击穿!

网友:
好长时间没看到楼主发帖了,技术很好哦,能达到楼主的水平就可以混了啊

网友:
一看都是专业维修的人才

网友:
写的太好了,又是一个电容惹的祸。

网友:
思路清晰,佩服佩服。

网友:
z07滚动条掉电,楼主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修本的标准思路,堪称范本。感谢楼主。
顺便问一下楼主,C38的外观颜色有没有变暗?

网友:
LZ可以翘起EC的HWPG脚加个3V上去好测量电压啊

网友:
请问是0.009v  还是0.009a啊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基本工扎实,MAIND和SUSD电压是2点几V是正常的吧,因为也是高电平,15V被拉低修的真不错,挺有思路

网友:
很不错啊 这样的文章多发点

网友:
思路清晰,陶瓷电容损坏率挺高的,

网友:
这就是头疼的事啊     换成我    可能就没有楼主这么清晰的思路啦  呵呵

网友:
     思路很清晰、秒杀。楼主高手

网友:
楼主确实厉害    要是有开关那里飞线的图就更好了

网友:
取下c38换上R38,真是不明白,怎么换个电阻上去,看来我真是笨,所以问一下,是LZ打错了吧?

网友(点评):
i不是你笨,也不是我打错了,是你没看清楚。

网友:
取下C38,补回R38正常亮机。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3861-1-1.htm
这是一句话呀。我再仔细看了一遍,终于有点明白,你是换了漏电的C38.
我觉得我理解还是有点低,不过我觉得你的表述不够好,你应该写明白是取下坏掉的c38,把拆除的R38补回。如果这样很好理解了,否则不仔细真的不明白。

你说得对,因为我之前说的是断开R38

网友A:
不会吧,R38有300K啊,按理说哪怕电容短路了也不会把15拉低啊

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R38有300K啊,按理说哪怕电容短路了也不会把15拉低啊

很正常确,理论就是这样,但在实际中也许会有不同,该机到目前还没有返修。

网友:
哈哈 就需要这昂的经验

网友:
楼主厉害,哪天我要是有你的水平,那就好了。

网友:
请问楼主,待机电压过高吗?

网友:
呵呵..SUSD 2.几V肯定不是高电平,后级的电压转换完全不能导通的.

网友:
不过广达的15V升压确实故障蛮多的

网友:
  分析了很久终于想明白了

网友(2012-08-19):
广达跟仁宝都挺好修的,就是有些其他的还是挺难的

网友:
看了很多案例,很多掉电都是驱动15V不稳定导致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