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4000 D7 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2-06-25):
一台神舟天运F4000 D7的笔记本 故障为不上电
接可调电源0.04A 接开关无反应 拆机开关键电压1.9V   +3.3VALWAYS只有0.7V  +5VALWAYS为0V +3.3VEC为0V  待机芯片为815LN 此机时序如下

5VALWAYS 3.3VALWAYS电压不正常  测其电感对地阻值无短路 815LN的第2脚VIN有20V  第三脚VREF为0V 第16脚+5VLDO为1.9V  13 18接的二级管和附近的小电阻均正常 5脚VDDA为1.9V
对地阻值500多   手头没有815LN 淘宝上订了二块  另外本机EC为IT8512E 以防万一 也订了一块

第二天 芯片到 发现发过来的是两块拆机的 引脚被打磨发黑  给引脚小心加锡 换上芯片各脚位电压同之前一样 排除芯片815LN的问题  那就应该还是外围电路的问题 电容电阻再仔细量了一遍  没有新的收获
断开+3.3VALWAYS +5VALWAYS供电的电感 电压没有变化取下+5VALWAYS 供电上管 无变化

取下下管
量电压 发现第16脚+5VLDO上升到4.9V  第3脚VREF2.7V  问题应该就这了 下管型号为4410的N管  从料板上拆了个4800换上 待机变为0.05A   +3.3VALWAYS +5VALWAYS电压  +3.3VEC均正常
按开机键 上电 电流上到0.8 外接显示器 不亮   接上屏  电流上到1.4   神舟LOGO
装上测机 均正常 修复
PS : 由于没有F4000 D7的图纸 参考的是神州10.2_E09EI6_MB_REV[1].B_SCH_080516的图纸

网友:
等我下载回去研究研究后再告诉你什么问题吧!!

网友:
我感觉 LZ思路很好!

网友:
分析思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哦 多指教

网友:
确实是很清晰的思路   思路也是最值得学习的地方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