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充放电路问题

楼主(2012-06-24):
请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88731是怎么控制这个充电芯片控制的呀,
ACIN电源检测到以后,我怎么没有发现有控制这个芯片充电的哦!
这个控制脚是哪个脚呀
我知道那个PR122是反馈给充电芯片充电程度的,但是放电的时候,我怎么有点看不懂哦,
是通过PQ18放的电吗,那个D/C#在放电的时候,就是不插电源的时候,它是高的还是低的,
还请大师们给我说说我上面的一些疑问!

网友:
D/C#用电池放电的时候为高电平,充电的时候为低电平

网友:
充电电路太难了

网友:
嗯,知道了,但是我怎么样没有看这个88731 这个充电芯片,的控制脚是哪个脚哦,还请你帮忙说一下!!!

网友:
充电电路确实比较复杂。

网友:
要学习啦!我还是要学习的,出来问题我就不会了

网友:
是不太好修,

网友:
你说的控制脚 是指的那个 i是控制冲电的还是
放电的

网友:
1.如果没记错的话,9、10脚为电池参数检测脚位,开启充电信号可能是EC发出的,但最终充电电流还是由88731的24、20脚控制两MOS管输出)此芯片的充电参数检测条件查起来比较麻烦,EC的充电工作条件也要检查~
2.D/C# 二楼的已经给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