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这屏是好的吗

楼主(2012-06-24):
  一L193W的屏用原装驱动板不正常显示,但可以用通用的点亮。显示正常。有的驱动板也点不亮。原装的驱动板却可以点亮其他的屏。大家说,这屏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大家注意了,用原来的驱动板我其他的几个屏都可以点亮,就是点不亮原装的屏。要是驱动板有问题,怎么其他的屏都能用啊

补充内容 (2012-6-25 12:03):
我又试了几个不同品牌的19的屏都能点亮,就是点不亮原来的屏,但原来的屏也不能说全坏了,因为有的驱动板可以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5129710

网友:
既然
通用的可以点 当然是好的!

网友:
可能是你原装的驱动板BIOS有问题

网友:
屏正常,更换/维修驱动板.

网友:
楼主刷个程序看下吧 屏应该是好的!要是坏了你通用也点不亮

网友:
通用的BIOS正常,原版BIOS可能有问题。

网友:
通用板可以点亮应该说屏正常。原板刷下程序吧,

网友:
可是用原来的驱动板我其他的几个屏都可以点亮,就是点不亮原装的屏。要是驱动板有问题,怎么其他的屏都能用啊

网友:
可是用原来的驱动板我其他的几个屏都可以点亮,就是点不亮原装的屏。要是驱动板有问题,怎么其他的屏都能用啊
程序我刷了N个了,都是一样的,我急死了

网友A:
个人建议就按正常修好能用的的条件就可以了;
想把问题分析彻底为维修经验做积累也是好的,但有好东西维修中也会碰到内似的事情,虽然修好了,但是还是不了解其中奥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就按正常修好能用的的条件就可以了;
想把问题分析彻底为维修经验做积累也是好的,但有好东西维修 ...

大哥,可惜我没修好啊。就差一点了。修的驱动板,其它的屏都可以正常显示。就是点不亮原装的屏。但是原装的屏用有的驱动板可以点亮。我快崩溃了。成功走了99步,就最后一步迈不过去了。

网友B:
原装驱动板不良。。。个别屏点不亮。。。。。亲身遭遇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装驱动板不良。。。个别屏点不亮。。。。。亲身遭遇过。。。。

有点靠谱,不过我感觉是不是屏不良啊,因为用有几个驱动板也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靠谱,不过我感觉是不是屏不良啊,因为用有几个驱动板也点不亮

你要还有另外一块原装驱动板试试是最好的。。我感觉通用驱动板有些屏点不亮很正常吧。。。

网友:
我又试了几个不同品牌的19的屏都能点亮,就是点不亮原来的屏,但原来的屏也不能说全坏了,因为有的驱动板可以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