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2-06-25):
有一款液晶显示器通电亮绿灯,拆开之后外接灯管,灯管不亮,用万用表测量驱动板的晶振两脚的电压时,红笔一碰晶振的一脚,灯管就亮,不碰不亮,碰晶振的另外一脚也是如此,且晶振两脚的电压都为1.74V,是晶振故障吗???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先换晶振吧,如果还不行再换晶振的电容、电阻

网友:
你灯管测了没 不就知道是那部分的毛病

网友:
绿灯不显,问题应该锁定在驱动板和屏这块~(驱动板问题大,因为你刚说了下碰下灯能亮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