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210不触发

楼主(2012-06-25):
今天接到客户拿来的机器是联想旭日210的机子,一看D壳,上面贴有我店的保修标,虽是过保的机器,但故障跟上次修的一样,奇怪,上次修的是不触发,我把屏保开关给摘掉就好了,但这次还是类似的问题不触发,这使我很不解,还是拆开机器,按照往常的维修思路看看哪里有进水或是腐蚀之类的地方,观察结果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这一来得好好想想,一般不触发,要先修哪里呢,于是先查开关按键,完好而且还有19V的电压,按下开关也有高低电平跳变,公共点也有电压,没办法只能找到主供电芯片MAX8734,查MAX834的工作条件,20pin主供电19V有,23pin19V总开关控制号有,由公共点的电压提供,18pn和25pin也有3V和5V的线性电压,最后查到MAX8734的3pin和4pin没开关信号,通过电路图知道,这个开关信号是由EC发过来的,这时只能查EC的工作条件了,结果EC的工作条件全都满足,没有发观什么问题,而且手头上又没有新的EC可以换,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整整查了我一个下午的时间,头痛啊.这时只能放一边了,实在是修得太久了,到底为什么EC的工作条件全部都正常而且3V和5V的电感线圈也没有短路,怎么就EC的控制信号没有输出,最后想一想,会不会主供电芯片有问题,从而倒至它的控制信号没有输出呢,这时也不管了,找了一个MAX8734的芯片给换上,是在一个料板上摘的,也是不确定是不是好上,一上电,电流直接跑到0.28左右,想一下,应该不对,用万表量了一下板上的电感,没有电压,心想这个芯应该是坏的,最后再找了一个芯片换了上去,上电,待机正常,一按开关能触发了,而且亮机了,很高兴,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希望给大家一个参考.有什么不清楚的请大家见谅.

网友:
你的意思是8734主板电不正常,你换8734是为什么,刚说是主供电不正常,那就是条件不满足,难道是8734把主供电拉低了,功能损坏,说的模糊不清

网友:
8734的主供电是正常的,只是8734的3pin和4pin没有开关控制信号.因为8734的芯片比较好找,所以先把8734给换掉.其实我分享这个经验是想让大家知道当8734的工作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一样是能够把开关信号给拉没的,从而倒至电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