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维修

楼主(2012-06-25):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主板带显卡,显示器不显示,内存换过也处理过,CPU也换过处理过,无济于事。代码跑C1--50--28,C1--50--28,C1--50--28,重复4--5次之后能跑到26...6F...FF,但还是不显示,换一个显卡插上,显示正常,跑码顺利正常,将客户的显卡插到另一块主板上测试,也能正常显示,跑码顺利跑完,到底是显卡的故障还是主板的故障呢???(客户说主板和显卡原来是能够正常显示的)

网友:
蛋疼的故障、、

网友:
有的显卡跟主板不兼容 会乱跑,BIOS放电,然后在插的跑。或者你点一会 让他们兼容一下,说不定能亮机的。

网友:
是跑不过显卡的代码啊,换了显卡肯定好了。

网友A:
那就让客户换显卡呗
你发错板块了吧

网友:
显卡问题
你把客户显卡是查到另一台INTEL平台主板了吧。
而客户的主板是NV吧?

看一下在INTEL平台上是PCI-E 几X运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让客户换显卡呗
你发错板块了吧

我现在还是非正式会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客户的显卡插在别的主板上能正常显示啊

那个显卡和主板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