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键盘一个键不显示

楼主(2012-06-25):
一台DELL1400笔记本电脑键盘一个键不显示,没反应,打开金属触膜清洁,还是不行,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线路坏了,请教大家有什么好办法修好呢

网友:
是线路坏了..........

网友:
那应该是EC的问题吧,键盘坏没有全都不好用的。

网友:
这个问题没法修,键盘的电路板都是连在一起的,键盘肯定进过水了,果断换键盘

网友:
没有进过水 ,开始不灵敏,后来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
把那一小条快捷键 拔下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快捷键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