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电脑时间总是慢2小时

楼主(2012-06-25):
为什么我的电脑显示的时间总是慢2小时,分钟是对的,日期也是对的,我调过,但是第二天开机又是慢2小时整

网友:
时区选对了吗 ?

lgx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

网友:
重装系统呢,试过没有,如果重装不行,换个32.768的晶振试下

网友:
和系统有关系么,

网友:
有关系中毒了也会这样

网友A:
我选过,想选个北京时间但是找不到

网友:
把,32。768和你的电池一起换了,肯定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选过,想选个北京时间但是找不到

楼主在什么地方啊,怎么可能没有北京时间的时区呢,仔细再找找看

网友:
重做下系统,还不行的话就换电池,换晶振

网友:
换个晶震试试

网友:
32.768及脚上的谐振电容电阻一起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选过,想选个北京时间但是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选过,想选个北京时间但是找不到

换东八区的时区都可以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回去再仔细看一下,时区的可能性很大,我那3岁的儿子成天玩我的电脑可能那个北京的时区被他删掉啦

网友B:
外国人吧,时差没调过来。

网友:
直接换系统。

网友:
不行的话就换晶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国人吧,时差没调过来。

正宗国产

网友:
时钟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电脑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换个内部电池

网友:
应该是时区选错了

网友:
晶振有事吧

网友:
搞定,调好时区就好了

网友:
和系统,晶振完全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