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独显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2-06-25):
待机电流。0.05左右

MAX8734A有点温热

20# V+ 19v. LDO5 5V LDO3 3.3V,REF 2V,ON3 2V ON5 5V,SHDN# 19V,这些电压应该都正常了。
可是就是不输出3V和5V,请问还需要查哪里?

补充,8734A,换了两个,还是一样

网友:
测一下3V、5V对地阻值正常不,芯片换了两个了就要查一下与3V、5V相连的后级电路有问题没

网友:
用示波器量看是否有闪波。如果没有,那是芯片条件不满足,如过有,那就查升压电路和是否短路。

网友:
楼主啊,这8734A待机只有线性3V5V电压的,要按下开机键才输出3V 5V,之前搞过一台戴尔D620,也是以为没有待机电压,同样用MAX8734,谁知道按下开关才出来的,瞎搞了很久哈。待机有线性3V5V出来就正常,如果你按开关不开机就检查下开机电路吧。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正确,有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指正,谢谢!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插适配器,下管的G级直接有5V电压了,应该是保护了,可是测3,5V的电感,阻值也都正常
断开PJP3 PJP5,还是一样。

网友:
工作条件都满足就查芯片的外围电路,每个小元件都查一次

网友A:
查下3V后面是否有短路,ON3被拉低了。很可能是负载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B:
从图纸上看,这个主板在用适配器的时候,待机S5状态下是有3 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3V后面是否有短路,ON3被拉低了。很可能是负载有问题造成的。

ON3是2vref,所以,2V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图纸上看,这个主板在用适配器的时候,待机S5状态下是有3 5V的。

感谢指正,谢谢您!

网友:
把外围电路详细检查一遍,重点是反馈电路。另外这个机器待机0.05是正常的。

网友:
弱弱问一句,反馈没到 是哪里问题?

网友:
开启电压正常不?

网友:
把前级输出断开,如果再没有电压出来,那就把场管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我只看到图纸上是8734,您用的是8734A
仅供参考

网友:
ON3 2V明显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