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主板N4 IBF GL 前置usb线怎么插啊?

楼主(2012-06-25):
请问老主板N4 IBF GL 前置usb线怎么插啊?

你重修吧 看来得努力呀
饼哥看了会哭了
不知道 迅维的培训教师 看到你的帖子 会有什么感想

网友:
有区别吗?

网友:
和一般的usb一样插啊

网友:
缺针的一端接黑线(地)

网友:
按照颜色顺序,红白绿黑,就OK拉,缺针那边是黑

网友:
楼主你是修主板的么。。。

网友:
从缺针开始插

网友:
红白绿黑的顺序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
楼主。你号被盗了 ?

网友:
按照顺序,红白绿黑,OK。

网友:
红白绿黑。

网友A:
万用表打一下就知道了啊,确定底线和5V就方便多了

网友:
旧主板坏了,我是换了个主板,但不知道怎么插和新的不一样,新的主板5针在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打一下就知道了啊,确定底线和5V就方便多了

1 2 3  4
5 6 7 8  9

对图 1是5v
6 8 9用蜂鸣档都响应该是地,其他是什么呢?只测到一个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打一下就知道了啊,确定底线和5V就方便多了

2对地阻值测不出其他都500

网友B:
1 2 3 4 和5 6 7 8 都是对应VCC,D-,D+,GN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2 3 4 和5 6 7 8 都是对应VCC,D-,D+,GND

这个是老主板,和新的不一样

网友:
红白绿黑
                    这种问题你就不要发出来了

网友:
缺角的地方是地线.线排过来是红白绿黑

网友:
那就从5V  开始插···5V 插红线·····红白绿黑·

网友:
{:soso__7445228473960198232 style=_3:}如果还搞不清楚···LZ  就回去种番薯··

网友:
只要确定了地和+5V。数据就算接错也不会损坏东西的,如没接对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这个,真碉堡了............真怀疑别人借用你的账号来提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老主板,和新的不一样

有些华硕、技嘉主板,都会有一个塑料外壳包着,正常的,按以后的方式来插。

网友:
从左到右  红白绿黑     红+    黑-

网友D:
和现在常规的USB接口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一样。   把图给你附上,你自己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现在常规的USB接口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一样。   把图给你附上,你自己看。

图是白色一片啊。什么也没看到
都按照我发的图放
我主板是  1234
  常规是    56789
如果是新机箱。usb线是一体的 有防呆设计。怎么也插不进的

网友:
从左到右,红白绿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