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起出现新问题,不能进到桌面

楼主(2012-06-25):
第一次按照步骤来做,已经能正常启动并正常使用了。
后来改来改去问题就来了,无盘启动以后马上要看到桌面的前一步就不动了,“WINDOWS   正在启动”,就是这个画面定格了。本来以为是镜像上传有问题,就又传了一遍,不行。客户端删除重新添加还是没解决,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直接把客户机连到服务器上面试试。你后面都改什么了。检查IP,子网。

网友:
恢复下出厂设置

网友:
IP不对的话应该不会启动WINDOWS吧

网友:
qos 服务 删除了没有。 路由器或者其它设备停用了dhcp没有。再有就是pnp有没有问题。

网友:
重新启动电脑以后,重新做一次

网友:
网卡驱动问题吧

网友:
到WINDOWS滚动条就停住一般是服务器设置有问题,如果是网卡驱动没装对的话会直接蓝屏重启,你自己上传系统的时候服务器有没有刷新,这种问题如果你用正版的话人家技术人员都会远程帮你解决的。

网友:
网线 网卡驱动 问题

网友:
这是网络问题吧!

网友:
   有 碰到过  网络的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