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N440A 求助。。在线等

楼主(2012-06-25):
各位大侠。。现在小弟有这样一个本子。问题很郁闷。。很郁闷。

大概问题是这样的。早上起来,插电,电流0.001 0.000 感觉是保护了。然后拆机量各组电压。。它能让我量着量着就亮了。
然后这下亮了之后。再怎么开机。或者拔电。再开。都可以。

   郁闷的是如果放一个晚上之后。第二天早上又是0.001 或者0.000  弄几下然后它又能开了。各位大侠又谁知道大概什么问题的。。
                                    在电流0.000的时候量待机电压正常啊。然后有可能量着量着就会亮起来。 (裸板的时候会自动加电)

网友:
可能是哪个芯片虚焊的问题,查下

网友:
仔细看看 板子有没有被修过  明显不对的地方 好好看看

网友:
开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的确是加焊就好了。不过我通通把待机芯片啊。CPU供电啊。充电芯片啊。都加了一个遍。结果还真好了。。谢谢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