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90A-L01驱动板接口定义谁有?

楼主(2012-06-25):
三星19寸液晶显示器驱动板M190A-L01,接口定义K1-K6分别表示什么?

网友:
i 不清楚,,说明白一点

网友:
一般都是慢慢试,开关,红绿灯,地,四条先接好,剩下的一条一条接,试好了在调整顺序

一般改的话,图省事,试出AUTO,只接一条即可,大部分客户都不会去调菜单的,

网友(点评):
楼主所说极是但已经找到5个了也就不在乎那4个了你说是不。

网友:
一个个试吧..你用镊子一个个夹.. K1 对地..K2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