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发热量很大

楼主(2012-06-25):
遇到笔记本发热量很大 还死机  报警 断电   风扇很干净 给笔记本加个散热风扇 还是那样 有没有解决的好办法么

网友:
加个散热器

网友:
确定 散热片跟芯片的接触的很好么??

网友:
如果散热管和芯片接触良好那就是散热管坏了

网友:
通病啊。不好解决的问题。如果能解决好,厂家早就解决了。

网友:
估计是机器设计有问题吧。。。。

网友:
散热片没装好

网友:
导热系统有没有换来试试,还有就是把风扇改长转

网友:
看看CPU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什么机型,芯片组,有些不好解决是通病

网友:
有些设计上的问题还真是不好解决

网友:
把风扇改成一直转的那种

网友:
直接该成长转吧!

网友:
你那个是什么型号的本本。
有的芯片本身发热量就很大的。

网友:
感觉有些机器就是设上的缺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