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1 开机长鸣,不跑码怎么解决

楼主(2012-06-25):
对修台式机没有经验,这个应该怎么处理。触发后蜂鸣器就一直的叫
复位信号和时钟信号都有。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A:
一件件的换吧 先换内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件件的换吧 先换内存呢

裸板,无CPU,无内存。还是长鸣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主板啊,说清好给你判断

网友:
你具体看看主板工作没有  一般蜂鸣器能叫 都是工作了  不排除 蜂鸣器收到错误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裸板,无CPU,无内存。还是长鸣

那就难搞了,换CPU换内存加显卡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难搞了,换CPU换内存加显卡试试

没有吊用的

网友:
你不是专家吗,专家都搞不定那就报废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吊用的

???你这话时什么意思??? 是我没吊用,还是换这些东西没吊用?

网友:
换个内存  换个槽子  先确定是内存的问题  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基本上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行不

网友:
先测电压有没有对地啊

网友:
清一下CM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