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103S8用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12-06-25):
如题,V星G31M3板子上的,内存无供电,给内存供电的场管是UP6103S8控制的。是一个8脚的IC,VCC,BOOT,VREF都正常电压,但是驱动场管的脚就是不出电压。手上没这个料,试过用RT9202代换不行。请问各位师傅该如何解决呢?谢谢了

网友(2014-07-28):
该芯片部分板可用up6109ASA8代换,但不是所有都可以,建议原型号更换!请检查7脚有无EN信号,7脚是开启脚位,无电压也会造成不出供电

网友:
RT9214  部分电路可以代换。 你可以试试。有些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