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鼎科2025 TV板引出5V/输出0.6A, 给U盘播放板使用,可 ...
从鼎科2025 TV板引出5V/输出0.6A, 给U盘播放板使用,可以吗?

楼主(2012-06-25):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U盘

网友:
电压一样就可以

网友:
非常感谢115703345 师傅指点。2025 TV板上的 12V转5V电路,用何芯片啊?另取5V/0.6A,万一负载问题,最容易损坏2025 板的什么啊?我以前考虑另加DC/DC模块的。

网友:
0.6A不会引起负载问题吧,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