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核动力530PV待机5V实测19V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2-06-25):
这电源以前就发过贴 以前是BU3150AF 坏 然后D极到变压器的一段电路烧毁(图中红线)。保险居然都没烧。后来我直接就用8N60代换。。。。(这就出问题了 不能代换。开关管一直是饱和状态,坏我一直修反馈电路。整死都修不起)昨天又查了下BU3150AF,结果是不能用8N60代换。
今天又拆了个J5027装上  接上60W灯泡  微亮,把817 3.4脚短接,正常,说明前级好了。实测待机19V然后修稳压,一个一个电阻测没问题。431 817都换了 还是不行 待机实测还是10多V ,60W灯泡  微亮。实在是没思路了  稳控的电阻我都全部测光了 都正常!~
求各位大师傅 帮帮忙!~

网友:
那就是击穿 了

网友:
尼玛的!~终于修好了,,。。。。。不知道怎么换了个坏的431上去  我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击穿了啊啊???明明就是变压器不起震,我这里有三个同一问题,没有搞好~1

不起震
待机不会有电压

网友:
所以换过的元件或检测过的元件要保证是完好的,这样思路才不至于走到迷宫里。

网友:
反馈的基准电压

网友:
电源我们基本不修的

网友:
你的图上没看到431  817呀,看不懂

网友:
BU3150AF能换8N60么,这不是坑自己
不要看到是同一个地方管子的就直接换,起码先百度一下看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