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开机

楼主(2012-06-25):
手上有块迪兰恒进的显卡插上就不开机 不知道怎么维修 高手看下  测这两个管子D极和S极阻值只有007 是不正常的呢 高手指教下.....

我现在把两个管都给去掉了 可12V还是对地短路啊 ....

显卡有短路拆掉场馆量

网友:
是正常的啊    你是插上顯卡就不通電 還是不跑馬啊

网友:
不通电  测电压就完全没有了的  就等于12V直接的对地了

网友:
显卡07 也正常

网友A:
芯片核心坏了吧,我也遇到过

网友:
L加悍芯片可以的!!!

网友:
什么地方短路了   很有可能主芯片问题   量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核心坏了吧,我也遇到过

不是吧 要是真的话那不就等于差不多了吗

网友:
楼主 注意看 会不会是通电瞬间就保护熄灭了.很多这类情况都是那2个MOS的问题 可以拆下来装上去看看能开机不。

网友:
加焊芯片试试把

网友B:
管子拆下来测一下,显卡型号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子拆下来测一下,显卡型号报一下~!

型号是迪兰恒进HD4350

网友:
MOS管穿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那是下管啊。GPU主供电阻值本来就是那么大

网友:
gpu 没坏,可能是那两个场管击穿了,下管可用3055代一下,试试

网友:
7殴的阻值应该是正常的。可能是其它的地方有问题。把上面的MOS管、电容全换一下。

网友:
12V短路了换显卡供电上管

网友:
可我现在把两个管都给去掉了 可12V还是对地短路啊 ....

网友:
楼主你的这块显卡不止这一组供电吧????别的都测量过了???

网友:
DS之间007也正常 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