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F-N5AV主板开机故障检修

楼主(2012-06-25):
我是菜鸟,维修思路不对的,还请老鸟多提醒,谢谢啦!!
顶星F-N5AV主板,拿手上时,网卡插头部分已经爆裂4个电阻

主板不通电。IO用的W83627。接上电源检测待机电压PWR只有1V,正常情况应该是3.3V
跑电路发现紫5V是通过下面的1085三段稳压第三脚变压再第二脚输出到PWR的。

检测1085第二脚输出电压1V。对地打阻值发现1、2脚对地短路,想到主板拿到手的时候网卡接头部分4个电阻爆裂。
应该是雷打坏了网卡。将网卡IC8103拔掉再检测1085的1、2脚阻值恢复正常。接上电源,电压恢复到3.3V。
短接PWR开机成功,开关机电路修复正常。
装上CPU、内存,重新开机,无信号输出。手触摸1085发烫。

现在我要解释一下啊!
我以前没修过主板,这段时间正在自学主板维修。才学完开机电路的跑线路及检测。后面的还没学。
这块主板无信号输出的问题,我实在不知道从怎么查了,还请有经验的老鸟帮忙分析分析,不胜感激

网友:
把网卡芯片吹下来,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谢谢回复
网卡IC已经吹下来了,上面第二张图片的右下角为网卡IC位置

网友:
网卡都取下来了 还不好的话估计都是南桥也击坏了

网友A:
这个主板只有一个桥。我拆桥之前,1085对地阻值64欧,拆桥后329欧。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
我用的新买的安泰信AT8586热风枪吹的,感觉热量和风量都不够,跟难拆。拆装南北桥多半用哪种风枪呢

拆变形了吗?

网友:
楼主真强悍,南北桥用风枪,还拆装,要用BGA啊

网友:
哥们,用风枪,好桥也坏了。。报废吧

网友:
呵呵,我才菜。谢谢传授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只有一个桥。我拆桥之前,1085对地阻值64欧,拆桥后329欧。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
我用的新买的安 ...

没变形,没那么容易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