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请教一下高频焊台

楼主(2012-06-25):
原来的936坏了,考虑一下高频焊台。
了解了一下,网上再在卖的那种便宜货,据说有开关电源型和变压器型。
我就是想请教一下这开关电源型和变压器型有什么区别,哪种好用?
价格是一样的,开关电源型W数大点,变压器型一般都是90W。
变压器型的差不多到4公斤。
我就了解那么多了。

网友(点评):
变压器好,绝缘程度高,,电压稳定度高

网友:
等专业人士解答

网友:
变压器的好,修笔记本如果不是虚标的话90W够用了。

网友:
选择频率越高越好,最关键部位在头子的材料上

网友(点评):
国产的耗材不贵,但材料质量就。。。。。。

网友:
936我早已淘汰,无铅主板维修用它(高频焊台)最爽,,

网友:
最好选择功率随焊点接触面积变化的焊台,焊点大,功率大,焊点小,功率小

网友:
90W基本足够,维修主板,当然,120W也行。。。。。。。。

网友:
大部分还是变压器的!

网友:
跟你说,变压器的最稳定! 开关电源的最省电! 高频的功率不是越大越好用,因为事实证明的!

网友:
高频的也没有您想象的那么好,做产品的工程师自己都不敢吹嘘。

因为大家手里的烧火棒,谁用谁知道,适合自己用的才是最合适的。所以不要迷信高频!

谢谢解释。

网友:
看样子楼上的还是比较偏向日本白光吧

网友:
直接上 metcal mx5000   38度论坛的价格 3000多  绝对是杀器

网友(点评):
就这价格!可能楼主都有杀你的心了^_^

网友(点评):
真的要命!

网友:
呵呵  我自己也没有  不过 我有4台高频焊台    4台hakko  942
不怎么用   两台  metcal  sp200    一台 oki  ps800 无手柄   一套  203h

网友A:
目前常用的烧火棒,棒头是可拆卸的,一般都有一定的体积,或多或少的利用了棒头的热储备特性,所以会产生回温时差的问题。

metcal的烧火棒采用的是一体化的特殊金属长形棒,棒体产生的功率由温度决定,棒体传热比较均匀,焊接时热量从棒头传递到焊盘后,棒体材料马上补充温度。正常焊点范围内,焊接时棒头工作区温度下降非常小(估计实际少于5度)。

高频测温器到棒头还是存在接触感温,棒头是铁做的,导热差了点,使用效果略好于936,温度稳定点而已。但价格很是有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常用的烧火棒,棒头是可拆卸的,一般都有一定的体积,或多或少的利用了棒头的热储备特性,所以会产生回 ...

谢谢普及,用后感觉和您所说一样。

网友:
高频焊台我卖出不少了,这个东西的话电源、逆变部分及发热芯的用料决定了加热速度与回温。电路架构市面上的高频焊台都差不多(奥科除外),内部做工和一些关键部件的用料确实千差万别。比如手柄线材,发热芯内部材质,功率管,PCB材料,甚至小到整流滤波用的二极管与电容。开关电源的一般会比变压器的回温好点,个中缘由可详聊。一般说来功率大的机器加热速度和回温相对来说会好点,看你是做什么用途了,90W不嫌小,150W不嫌大,这东西反正效率高,功率大了浪费不见得大的。

网友:
与测温头放置位置有很大关系,烙铁头中心打孔,把感温头放置在离开焊接位置非常靠近的对温度下降比较敏感。功率大的可以有足够能力回温。如果这两点都符合要求,这个烙铁焊接时降温就小。

网友:
变压器耐用(要真材实料的铜线)但是效能低做到功率大就会笨重,高频的很受使用环境影响其寿命,质量轻效能高,面对冲击不如变压器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