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进水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6-25):
联想Y450 进水笔记本维修

最近接手一台联想进水机,主板3、5V处有大面积进水,先清洗下,再烘干处理。仔细查看PU3供电芯片第6脚烂断。

估计芯片也挂了,订了个芯片到了换上,再飞根线

再测量各供电处无明显短路上电发现待机电流过大有0.09A,有时达到0.1A明显不对
仔细测量主板上各供电处,发现+3V电压此刻竟然出来了!

这个电压应该待机时没有,现在出来就造成待机电流过大,虽然可能可以开机使用但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还是要把它完全修好心里才舒服。
检测电路,发现mainon#信号为低,

再向前追溯 发现PR151、PR152、PR153全部引脚发黑,测量电阻无穷大,难怪mainon#信号为低了造成后级电压提前打开了
全换上,同时PR153到PQ45有断线,飞线搞定!

再次插上电源待机恢复正常:

上屏,开机亦OK了!

网友:
修的不错。。。

网友:
很给力的帖子

网友:
楼主,挺牛的, 你做这行多久了?

网友:
楼主算是比较负责的了
不过功底不错哦

网友:
楼主这个mainon#你写错了吧多打个#.

网友(点评):
没打错呀,就是mainon#信号 PQ27的栅极输入信号!

网友:
没打错呀,就是mainon#信号 PQ27的栅极输入信号!图纸放大下看的清楚些: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正确。不过更正楼主二个小错误,“再测量各供电处无明显短路上电发现待机电压过大有0.09A”,不是电压过大,是电流过大,这是两个概念。文中还有一处,自己找。

网友:
不错 是笔误。0.09A的电压呵呵。

网友:
楼主不错,直接找到故障点,下快刀

网友:
昨天搞了台这机器,是白屏的

网友:
分析的真好

网友:
楼主分析得不错      希望楼主多多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真是负责呢。。花点时间也是值得的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呀!还拿出经验来和大家分享,挺你了!

网友:
很有责任心的人了    我师傅让我们就算修不好   也要故障还原

网友:
就需要这样的经验。。给力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太好整啊,会不会还会出问题

网友:
广达的好修哦,

网友(2012-08-05):
Y450这个机子板型设计的太变态了,给维修增加难度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幸运的,进水只在3 5V左右,呵呵,老是感觉这个机器有时候不是很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