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2不触发小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2-06-25):
机型:联想旭日C462
故障表现:待机0.04,不触发
维修经过:   拆机目测没有进水腐蚀或者进水的痕迹,测各大电感没有明显短路,通电测试没有3V,5V,量此机系统供电MAX8734主供电脚22脚电压为5V,正常应为19V,打下阻值为35,明显不正常。猜测应为保护隔离这一块出问题了,也有可能是芯片本身损坏引起的拉低电压

,然后,把给系统供电芯片主的主供电在这断开,打下1脚的阻值为500左右,2脚的也就是B+点阻值为35,看来应该是前级短路

顺着图纸找到保护隔离公共端B+,经测量,电压在PD2后级为19V,经过PR2,PR3,PR5,PR7之后就变为5V了。于是我把PQ1拆掉,再次测量发现经过4个电阻之后电压恢复正常为19V,

这样看来应该是B+给其他的电路出现了短路,查找一下B+都去了什么地方
1,充放电芯片ISL6251,我也是把B+之后的断开,打下后级的阻值为526,正常,再找下一个

2,一路到了电源管理SC413,好像是产生1.8V,1.2V电压的也是吧 PJ14断开,打下后级阻值正常,再找下一个

3,找到一路到了这,我也不知道这是干嘛的,一样,断开PJ15,量下后级没有短路,下一个

4,这一路到了CPU供电,MAX8770,断开PL8,量下后级阻值为35,看来就是这一块出现的问题,我先把电感之后电容挨个拆下来测量,发现其中一个电阻PC128阻值为35,明显是此电容损坏

维修动作:找了个差不多的电容替换那个坏的,再打一下公共端阻值恢复正常为470,通电,待机为0.01,触发电流跳变---亮机,此机修复

维修小结:我是新手,也就是板卡级维修,还做不到芯片级维修,也就是加焊下显卡南桥这水平,对电路依然很迷茫,我觉得自己走了很多弯路,应该有更简便的办法,我感觉再修之前用手摸得话应该能发现那个坏的电容发热。当然了,这只是猜测,希望各位大哥给予指点与批评

看不出是新手吗维修思路流畅

网友:
最起码楼主你会看图纸,我不会

网友:
楼主还是谦虚了,其实你现在缺的就是经验

网友:
可以试试烧鸡法的
马上就出来
没必要这么久
还有
那个电容肯定会烫的
楼主还是有一点功底的

网友:
顺藤摸瓜,楼主做的很到位。不过用烧鸡大法能快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