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问题

楼主(2012-06-25):
我的笔记本是IBMT42,今天开机灯一亮就没反应了,不知是啥毛病,高手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
你这样说,别人怎么回答啊,笔记本的问题那么多,具体是哪个灯呢,先把内存插拔一下试试吧

网友:
说得太少了,只有请神仙出来

网友:
说下具体的情况啊,不开机的问题简直太多了

网友:
你不是做这行业的吧。如果是的话请你不要在来了

网友:
兄弟谁能回答这样的问题 就是大神了

网友:
开机一亮?还是眼前一亮啊
最起码。电流跑多少 诊断卡跑多少  这么经典的机器

网友:
太抽象了   这估计都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