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芯片级老鸟帮忙看下.CANON MX368 主板问题!求救!

楼主(2012-06-25):
各位论坛的高手你们你们辛苦了,这里先说声谢谢!!

CANON MX368喷墨一体机 复印正常,U口连接电脑后没发现新硬件,(换了电脑和数据线测试了.排除数据线问题)主板已拆下来, 想问问是哪个元件坏了?我测量了板子上的两个晶振元件,欧姆档 一个是不通的,令一个是通的,请问一下晶振坏了会引起U口问题吗?
我现在上个图:

网友:
自己再顶一下,CANON MX368喷墨一体机 复印正常,U口连接电脑后没发现新硬件,(换了电脑和数据线测试了.排除数据线问题)主板已拆下来, 想问问是哪个元件坏了?我测量了板子上的两个晶振元件,欧姆档 一个是不通的,令一个是通的,请问一下晶振坏了会引起U口问题吗?

网友:
看看u口接口的电阻有无损坏

网友:
主板U口后面 有两个很小的贴片电容,C1120 C1121!!!等会我上图给你看看!

网友:
测一下U口周边的元件吧,如果没问题,那就是主芯片的问题了,只好直接换板了。

网友:
晶振不会引起U口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跟晶振无关,晶振如果不工作,整个主板都不工作。    跑跑线,如果进主芯片了就挂了,换板子了

网友:
晶振肯定引起u口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最后没办法了,还是换了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