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4P800SSE上电保护求救

楼主(2012-06-25):
今天一片华硕P4P800SSE 478大板,上电保护,保护后量ATX PSON脚为低电平,不能在触发了,看样子是电源保护了,有短路,但是查3VSB,5VSB,12V,5V,3.3V对地都正常。拔掉12V 4PIN也一样不上电,PSON也拉低了。放了一阵又试了下,没头绪了就短接PSON强行上电,奇怪竟然跑码了,这时候TM的这板子竟然触发正常了,正准备上内存试时中间一个下管冒烟烧穿洞了,摘了那个下管,触发正常,于是把坏的下管和所有的下管都换同型号的了,晕死又不能触发了,上电保护,PSON拉低的了。拆了CPU供电的电容,电源IC,上下管都一样,我晕死了,该怎么修啊~~~~~~~~~

网友:
可能吧别的元件也烧坏了

网友:
晕死~~~~~~~~~~~·我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