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41L 问题?

楼主(2012-06-25):
待机电压.0.012 正常 开机电流0.3到0.7 在到0.8 就卡在那了 不亮机 感觉像显卡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大侠们!!!
显卡

网友:
你不上内存和上内存对比一下电流的变化吧!另外你写的这个型号不是DELL的大型号!你看看具体的大型号是什么?

网友:
就是啊,把大型号说说,型号一般都是在键盘上方,戴尔的显卡问题确实是比较多。

网友:
都没图,还不如直接上诊断卡测测,电流看的话除非有经验

网友:
是DELL 1545 ATI独显的 一般的这款机器的显卡 不容易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