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40 每天早上第一次开机白屏,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6-25):
联想N440 每天早上第一次开机白屏,这个是什么问题
联想

网友:
你说的清楚一点,第一次开机白屏,就一直白屏吗,强制关机再开就正常了吗?

网友:
查一下屏上信号看看。。。。。。。

网友:
估计是冷启动白屏,热启动就好了,看看显卡虚焊没,不知道白屏有无外接,我无法说明

网友:
通常都是屏线接触不良了.

网友:
明显的显卡问题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遇到过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