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m6-a主板usb不能用

楼主(2012-06-25):
昨天一块精英主板 usb 不能用  做了桥后u盘插上有反应 但是认不到优盘  测usb口也有供电

网友:
U口到南桥之间有两个电容你测一下,

网友:
BIOS里面是不是关了,先排除软件上的,再不行查外设5V,48M/12m,还有AD数据线,更重要的是查ICH的BIOS核心供电及上下拉电阻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南桥坏了   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这个板子是是集成桥 boss都恢复过

网友:
查下USB到南桥之间的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