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的K8m890m-m主板开机漫度上升很块

楼主(2012-06-25):
一块精英的K8m890m-m主板开机漫度上升很块,一会就到了120度,自动关机,可实际摸着也就40度,请问这是什么地方故障,晕了,那位老大研究一下,主板上的温度检测是那个部件

网友(点评):
可以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是CPU温度,不好意思,没说清

网友:
CPu 温度肯定是检测CPU啊,是IO通过热敏电阻链接到CPUSOCKET的侦测信号线,上面的温度上升这么快只有两个原因一是CPU电压不稳定,查下看有没有问题,还有个就是CPU本身或是风扇问题

网友:
开机正常,看着温度一直升,CPU是AMD3800,现在只有可能是CPU或IO的问题了

网友:
没CPU没法试

网友:
换cpu试试   话说  amd 的经常显示升温快  但是实际温度不高

网友:
AMD 的CPU伤不起啊!!

网友:
是AMD的U么???AMD的CPU就有这种毛病     只能换U

同意楼主: 2.0 反对楼主: 5.0
K8 的主板不上AMD的U还能上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