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主板通电自动触发 急急急!!!

楼主(2012-06-25):
华硕M2N68-AM SE2 主板通电自动触发,不跑码,CPU供电只有0.6-0.7V,怎么办!客户拿来的时候还能开机进系统的的,客户反映经常死机,后面我清理下灰尘,装回去就点不亮了。。。。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望各位大侠帮忙忙!内存 北桥供电都正常,此板是单桥的。。。

网友:
从开机电路试试吧

网友:
晕死,我最怕这样问题咯,清理下就开不起来

网友: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3.3  1.8   0.9

网友:
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我换了IO,通电不自动触发了,但是还是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