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PAK re40散热不好怎样处理~~

楼主(2012-06-25):
THINK PAK e40 散热
不玩游戏一切正常,玩游戏时间久了,就直接跳掉,,散热器都处理过!另加散热架,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介绍一下
散热架

网友:
这么说应该是显卡发热量过大,是nviDIA的吧?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 ! 也是散热不好 压力测试 直接85+ 接着报警 重启! 我摸了散热器 感觉散热器 问题! 温度不均匀~

网友:
更换热管就行了

网友:
把散热管 主板一起换掉坏求

网友:
这机器的散热管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