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 CLAA220WA -01应该配那种驱动板,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2-06-25):
中华 CLAA220WA  -01屏应配那种通用驱动板,在点屏资料大全里找不到此屏型号,请高手赐教。

网友:
这个屏容易出问题,快点出手。

网友:
比如2621 2270 等等  这些通用板都能点亮.1680x1050的..早期的屏板背后都是贴铝皮纸的.发热很大..比较容易出问题.不知道现在有没改良

网友:
谢谢楼上的指教!我的液晶显示器是NEC的,屏后贴了大半的铝皮纸,热量是比较大

网友:
2621的要换屏线就先放一边了,乐华RTD2270和(乐华NTA93A的驱动板应该支持吧)那种好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