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电脑开机卡在bios的device #01那里无法继续

楼主(2012-06-25):
迷你电脑开机卡在bios的device #01那里无法继续,偶尔有时候能进系统,请教啥问题???

网友:
拔掉外设.重点检查小板跟小板的排线..

网友:
硬盘线松了吧。。

网友:
硬盘问题最大

网友:
拔掉外设  如果还有问题就是主板了

网友:
这是检测外设 usb设备吧~ 查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