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b494pcp的代换

楼主(2012-06-25):
修aoc19寸液晶显示器电源高压一体板在高压部分有一芯片是ob494pcp坏了八角手头没有,用户很急求代用型号。谢了。

网友:
查引脚电路是否与TL494相同?

网友(点评):
不同。此芯片只有8脚

网友:
加通用的高压条快,

网友:
论坛的每个帖子就象一个照妖镜!可以照出各种思路或者跟贴人的想法与做法甚至人品!
建议楼主说明下AOC哪个型号机器!

网友A:
这个机器应该是威成电子为AOC代工的!这个暂时怕是没有代换的,购买吧~

网友(点评):
多谢了。看来只有如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应该是威成电子为AOC代工的!这个暂时怕是没有代换的,购买吧~

参考下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