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发一个自制BGA下加热。。。。很不错的哦。。。

楼主(2012-06-25):
答案就是。。电热狗机器     有空上图片。时间关系。闪了。。

网友(点评):
跟没说一样

网友:
现在有种  碳发热丝红外灯管。
看见有1管  2管外面金属盒子的加热器卖。

这东西买来就是个绝好下加热,根本不用改。

网友(点评):
陶瓷砖预热的好处是可见光少,配上温控不会闪眼睛。碳纤维管这方面恳定比石英管好,不过价格也不低

网友:
陶瓷砖预热的好处是可见光少,配上温控不会闪眼睛。碳纤维管这方面恳定比石英管好,不过价格也不低,做预热有点浪费

网友:
哈哈,从我发的第2张图发现有根灯管质量比较差,就是最上面的那根,左边明显拉伸太过了。

网友A:
问题下张老师第一张图片的浴霸的外形尺寸多少?用来加热主板大板可不可以全面加热?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下张老师第一张图片的浴霸的外形尺寸多少?用来加热主板大板可不可以全面加热?谢谢了

标准的300mm*300mm

网友B:
会不会加热不够均匀?灯管的一致性有很大影响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加热不够均匀?灯管的一致性有很大影响吧

所有灯管都有差异,微小差异几乎不会有大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灯管都有差异,微小差异几乎不会有大的影响。

那这样倒是个不错的选择,加上一个简单的温控就可以做下加热了,主要是性价比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