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板的工作电压是3.3V吗?

楼主(2012-06-25):
液晶驱动板的工作电压是
3.3V
5V
一般是给屏使用的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使用

网友:
3.3V好像是开关吧

网友:
供电应该是12V

网友:
3.3V,1.8V.屏供电一般5V

网友:
那是对什么样的屏啊!3.3V 5V 12V 屏供电都有!主要是看你的什么屏什么样的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