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盘内存恢复的

楼主(2012-06-25):
用天意做了一个U启今天无意发现7.4G的盘现在的总容量之剩下了6.9G(我做的是500M大内存版的) 想问下假如不用U启了原来的内存在恢复???

网友:
有隐藏的分区,我用的也是天意的,你想恢复原来的容量必须要用天意的那个软件来格式化

网友A:
可以完全恢复吗?上网查了下好像说不好恢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完全恢复吗?上网查了下好像说不好恢复

很简单的好吧,就是你制作U盘启动项的那个软件里面就有

网友:
可以完全恢复的,用什么软件做的启动盘再用什么软件还原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好吧,就是你制作U盘启动项的那个软件里面就有

嗯嗯 谢谢了

网友:
要是没坏。就可以恢复

网友:
不用谢有问题在问我

网友:
就是新建了一个隐藏分区~   pe 就在隐藏分区里面  用dk pq 都可以格式化 恢复的

网友:
用U盘量产工具 看看是什么主控的

网友:
你用什么软件就用它恢复就行了

网友:
用 大白菜  镜像    那个 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