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原装主板插小四口短路

楼主(2012-06-25):
英特尔原装主板不插小四口就可以,一插小四口就听到‘磁’的一声,然后电源就保护了,我换了个cpu主控芯片NPC5387,换完还是一样,请各位支支招啊。

网友:
上下管有没有短路,测过没

网友A:
你看12V对VCORE短路还是VCORE对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12V对VCORE短路还是VCORE对地短路,

都不短啊 ,哥

网友:
解决了,是南桥有个小包,估计是烧了,谢谢一楼二楼。

网友B:
南桥短路一般待机都可以发现了的啊,应该发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短路一般待机都可以发现了的啊,应该发烫的

但这块主板不发烫啊